楼主(2016-04-15):
今天厂里面PLC怪事,X6点输入坏,换一个点继续搞。然后发现X16。X26,X36 X46 X56,X66 X76 也是坏的。这他妹的什么情况。。X66 X76连线也没有接。。128点的
顺带问一下FX2N128点的多少钱

网友A(2015-08-18):
FX2N-48我遇到过数例X20-27、Y20-27同时失灵,此时扩展模块也不起作用。还遇到过几例X0、X 10、X20不相干的几个点同时失灵。那FX1N的遇到只有X0-7正常,其余所有点全部没有了反应。可能与PLC的硬件结构有关。

网友B(2016-04-15):
到淘宝闲鱼淘一个,现在便宜,不到1000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C:
真的是很奇怪。

网友D:
引用楼主gew66039074于2016-04-15 18:45发表的 请见过FX2N这么奇怪的事情 :
今天厂里面PLC怪事,X6点输入坏,换一个点继续搞。然后发现X16。X26,X36 X46 X56,X66 X76 也是坏的。这他妹的什么情况。。X66 X76连线也没有接。。128点的
顺带问一下FX2N128点的多少钱

啥功能換點,有些特殊功能可能有定輸入點,比如說脈衝輸入Xo x1您用x3就不行或BCD等

网友E:
先修修看呗。

楼主:
把X6换成X65 ,X16换成X67 。。。换完了以为好了。但是更奇怪的事发生了。他妹的。。Y6 。Y16。Y26 。。带6的输出点都坏的。Y26以后的点也没有接线。。然后接着把Y6换成Y25  ,把Y16换成Y27,一切正常了。
FX2N 128MT,多少钱一个。。准备买一个备用

网友F:
正常的!主控芯片出问题了!遇到好多!

网友G:
我估计不是PLC问题,估计是程序问题,尤其是后面的Y点坏,更像是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H:
可能是Y点故障,故障点最大可能是Y点的译码芯片或其外围元件异常,一个芯片对应4个点或8个点;维修过多台,大多是译码芯片外围元件问题,少数是芯片问题;如果还有很多点不稳定,大多是供电回路原因。

网友I:
看过去了

网友J:
是不是电源板上的电容爆了吗?电解液都喷到芯片上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