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低速同步电机

楼主(2016-04-15):
求各位大侠用哪种型号变频器可以控制单相交流永磁低速同步电机?电机型号90TDY060 220V,70w 60r/min就是想提高转速?

网友A:
这个好象不是用变频器控制,既便变频器那也是借壳的。应该是一种调速器才对。

网友B:
苏州银联你百度一下单相变频器

网友B:
你这款电机好像也是他们生产的

楼主:
多谢2楼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2楼问题解决了
回复一下解决过程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