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希望高手们一起来讨论PLC控制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16-04-15):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台达PLC控制3个三菱伺服,问题是第一个伺服定位完成后马上执行第二个伺服动作…人为的能感觉到中间有停顿!感觉动作不连贯。以前还没觉得…自从看过工控机控制的视频才知道人家的动作非常连贯!
高手们说说…PLC怎么才能做到~后面会放视频链接

楼主:
没人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的呀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attachment=146571] 请问怎么做到

楼主:
上边是我自己测试的程序,让伺服来回走 感觉也有停顿

网友B:
這是一定的,不然低階Plc和高階一樣的速度和功能,
你會去買高階的嗎?
廠商不是白痴,一分錢一分貨選則適用規格和成本
也是工控人一環不是嗎?

网友C:
因为有加减速的存在,再加上那是分段运行,就像我遇的大部份人写插补一样,只能单一方向,要他来回不间断的却弄不了

楼主:
能推荐高谐PLC型号?

网友B:
我都採用omron nc434軸卡做4軸直線兩軸圓弧補間
將運轉資料傳送軸卡記憶體運轉,免除Plc 掃描時間
所造成運轉停頓,畢竟每一段伺服運轉資料都需時間
交握。

网友D:
我做了个程序,走着走着就有点失位
反馈的值有没有哪个寄存器?

楼主:
台达DVP-20PM会不会好点

网友E:
20点的能带3轴?

楼主:
可以带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