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5):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楼下几位的回帖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的主回路画出来,然后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就可以确定。
上面是进线,接单相2个端子,有一个是接地,还有一个是空的。输出三相,你测试下有没有与上端直接联通的接地,如果没有,那么就有2端子就刹车电阻,其中一个是直流总线正端,只要这个端确定了,那么根据主回路的特性就很容易确定输入电源端和输出端了。实在不放心,才开看电路。

网友B:
引用楼主开心号时光机于2016-04-15 22:21发表的 各位帮我看下这个变频器进线怎么接? :
TB上买了个二手国产变频器,卖家说是试过的,我问他进线怎么接线他竟然搞不清,现在我不知道进线怎么接(因为没有盖板,估计L/N  或R/S/T   E字母标记都在盖板上),总共有三颗螺丝,另外熟悉的师傅帮我看下,这个变频器是单相220的吧 [attachment=146556] [attachment=146557]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NyyycK8MIpMgYhp2c-dpbqpAdokwOAl-axW1CH9osV322X_pJJhfT3RGTeXqrsj_bV4n1KO3zln_znfpN3Dc7A7mDMRTJJTxHAwCKdrFs87
國產三晶的

网友C:
打电话问广州三晶变频器厂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2017-02-12):
引用楼主工控二营长于2016-04-15 22:21发表的 三晶变频器手册问题 :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楼下几位的回帖

我们是三晶一级代理,有问题也可以问我们的,也乐意为你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