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为什么新安装的s7-200的软件没有226cn的选型

楼主(2016-04-15):
为什么新安装的s7-200的软件没有226cn的选型 只有214 224 226

楼主:
V4.0 STEP 7 MicroWIN SP6 这个软件 谢谢

网友A:
现在版本到了V4.0 STEP 7 MicroWIN SP9 你安装的是SP6,版本太早了,如果你安装再早的版本恐怕226都没有
永远年轻

网友B:
226 cn仅仅表示中国制造,在中国地区使用,你选择226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