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台达变频器JOG没反转?

楼主(2016-04-16):
台达变频器JOG没反转?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变频器JOG有反转!

网友B:
把变频器输出端子UVW任意两线掉换一下,再点动试试看。

网友C:
有谁有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程序的(用RS485 RS指令写的),有试过的,发一份,好吗?

网友D:
M系类?要用一个端子设定为强制反转。我做寸动一般都用多段速+M0/M1做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