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fx2n控制多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6-04-16):
本人学生党,因课题需要,要控制8台步进电机(不要求同时动作),现在手上有一台fx2n-80mt。因为只有y0和y1能输出高速脉冲,所以我打算将y0与所有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信号端链接,然后在每个信号回路上装继电器,通过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来控制哪台电机动作。请问各位师傅,我的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实现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A:
我以前试过,可以

网友B:
真节省。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C:
好像可以,不过不要省步进驱动器,省了好像会带不动。8个继电器并联,

网友D:
可以,不过要注意,中间继电器至少有20ms的响应时间,要注意避开,也就是说中继要比脉冲输出要早
但从事工作时,不建议这样弄

网友E:
控制制使能端就可以,不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