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故障求救

楼主(2016-04-16):
请教各位师傅,我这有台高压变频器,报C5功率单元过压故障,是不是C5单元坏了?另外高压变频器的功率单元怎么检测好坏,和确定故障点!

网友A:
最直接的是测量电压,如果没过压,那就是检测元件故障了,反正低压的变频器不管过流过压报警坏得多的都是检测元件。
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故障求救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