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程序写入不了

楼主(2016-04-16):
这个程序的写入模式用不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123的密码是123456权限是只读所以不能使用写入模式,解就可以了。
[attachment=146587]

网友B:
还加密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这样简单,如果找不到好的办法,那就新建一个空项目,然后粘贴赋值就可以啊!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D:
看下是不是你PLC本身体的故障 你可以读下如果读不出那就是你PLC本身的问题 你可以清除下你的PLC 多用几种方法度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在其他模式下保存造成的,新建个项目,复制粘贴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在其他模式下保存造成的,新建个项目,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