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后面添加fx5-cnv-bus模块再后面添加fx3u-4ad的问题

楼主(2016-04-16):
fx5u-32m的plc 本来需要添加2个fx5-4ad-adp模块 因为供应商缺货 就加了一个 fx5-4ad-adp 后面加了个fx5-cnv-bus 再加个fx3u-4ad模块 那么 fx3u-4ad 模块的4个通道的模拟量输入的 数据寄存器是多少 按什么规律排列的呢

网友A:
这个要看FX3的模块量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66
用 FORM TO 指令来实现。
这样做的话,我记得有可能第一个模块是U1而不是U0

楼主:
搞定了是 是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