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毛细管机

楼主(2016-04-16):
准备做一个绕冰箱上的毛细管机器,用伺服做驱动,四寸触摸屏用来修改毛细管圈数,速度。信捷PLC。可用什么来做摆绕器呢 ?用涡轮齿轮,还是用其他的?工控家园的大神们求给我一点建议。摆绕器就是毛细管绕一圈,摆绕器上的线就向前走一点,保证毛细管圈数不重叠,圈数间距一致。可有现成的摆绕器。

网友A:
用减速机或者2个伺服电机都可以呀,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帮你设计制作,我们专业设计制造非标自动化设备

网友B:
移动电机用伺服或步进,绕线电机用蜗减+编码器,这的省成本模式,你也可以用两个伺服,这是高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