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安装后显示全是英文,怎么设置语言?

楼主(2016-04-16):
是安装版本的问题吗?
还是可以通过设置更改语言的?

网友A:
可以改成中文呐。TOOL----OPTION---GENERAL里面的LANGUAGE里选CHINESE就好,重启软件
下载积分:+3(大空间)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中文呐。TOOL----OPTION---GENERAL里面的LANGUAGE里选CHINESE就好,重启软件
LANGUAGE里面如果没有CHINESE的选项是不是就是不支持中文啊
我找了,但是只有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