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水泵按顺序给三个水箱补水的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急急急

楼主(2016-04-16):
1. 现有一台水泵分别给三个水箱供水,三处水箱分别配置液位传感器并设置水位下限和水位上限。
2.当任意一水箱水位下降到水位下限,,系统给出命令首先启动水泵,然后启动相应水箱处的电动阀门或者电磁阀门进行补充水位,达到水位上限时自动关闭水泵和阀门。
3.若三个水箱同时达到液位下限,补水顺序是1号水箱2号水箱、3号水箱逐个依次补水。
问题就是第三条如何做这个顺序补水,我是个初学者,用的是西门S7-200PLC,请各位老师进行指导,谢谢,
补充一下,每次只允许打开一个阀门,

网友A:
用顺序指令,或数字比较,好像泡妞一样,不管你千变万化,最终就是推倒在床上

网友B:
第三条,是一个时刻比较,若三个都到了,就从1号开始,直到全满,也就是1,2,3,的条件全部满足之后,才能顺序补水,这样讲,可以理解吗

网友C:
你用水位控制阀门,再用阀门条件启动水泵

网友D:
你的控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 首先为三个水箱编号,就是建立地址,然后使用条件控制即:当三个水箱都空的时候使用顺序控制,即1、2、3号依次供水,当3号水箱水满停止顺序控制,转换为使用填表、查表(先入先出),控制。当三个水箱都没水的时候置位M0.1 此时对1号水箱供水,1号满置位M0.2 M0.2常开触点串联于2号水箱控制电路,此时对2号水箱供水,2号水箱满置位M0.3 ,将M0.3 此常开点串联于3号水箱供水电路,此时给3号水箱供水。水满后复位以上M。M0.1的常开作为依次供水的条件。常闭作为使用表指令控制的条件。
永远年轻

网友E:
逻辑问题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谢谢

网友F:
多练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