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WORK2

楼主(2016-04-16):
各位老师好,又打扰你们了,实在是没有查到这个,UB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是U0,还有一个是UB\G2096,还请指教

网友A:
不是模块号吗

楼主:
您好,在模块手册能找到吗,这是什么模块,您知道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定位模块里面的吧!

网友B: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啊! [attachment=146590]

网友C:
特殊模块的缓存器地址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

网友D:
u是模块地址,g是模块寄存器

网友E:
特殊模块寄存器地址

网友F:
智能功能模块的起始I/O 地址及寄存器地址,智能模块专用指令方式,建议勤看手册

网友G:
cclink主站读从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