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变频器的通信连接问题

楼主(2016-04-16):
刚买了485通信板,网上找到看了很多关于编程方面的资料,但是对于硬件连接方面没找到清晰的视频或者图片,请问是不是把485通信板插在PLC上,然后用线子自己一个口一个口地把铜丝从通信板接到变频器上?哪位能给个实物连接图看一下么?
另本人没买FX2N-ROM-E1拓展盒,所以用FX2N只能实现经典的RS通信,无法使用EXTR专用通信指令对吧?3U的PLC支持EXTR么?如果不支持,那有没有哪个版本直接可以不用拓展盒就用EXTR指令呢?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是个大问题

网友B:
3u的有专用的485通讯指令和2n不同,但是用法都是一样的
2n的如果加专用通讯的模块了使用非常方便
如果没有
只能使用RS指令了

网友B:
plc和变频器做485通讯的接线方式参考plc通讯手册的变频器通讯页
简单叙述下
需要使用水晶头插在变频器的PU口上,另一段接在485模块的SD和RD上

网友C:
变频器 3-------------SDA PLC
4-------------RDB
5-------------RDA
6-------------SDB
7-------------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