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手头有这样一个项目,是流水线上的,有一套传送机构,用三个变频器,其中有两个变频器是业主的,有一个是我们的,变频器准备用台达C2000的。传送的基本要求就是三个变频器要同步。有一个情况是,例如第三个变频器上面有两个限位,碰到限位相当于第三个变频器慢了,要把前面两个变频器速度稍微减一点,第三个变频器速度加一点。问题在这里,第三个变频器的限位时我设备PLC里面检测到的,如果用canopen,中控室可以控制我设备的变频器,我的PLC是不是就不能用canopen控制我的变频器了?
还有一个疑问,我的PLC和上位机通讯,如果走canopen的话,通讯录大概100个字吧。canopen行吗?大概看了一下canopen,感觉和cc-link差不多,cc-link通讯量就不是很大。

网友A(2016-06-08):
只能有一个主站,,不知道你的中控室跟你的PLC 有多远,,你可以can'控制plc,,plc再走其他网络,,,台达的can是有最大传送字数的,,,具体多少忘记了,,,好像是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