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做自控时间也有几年了,感觉PLC  PID调节始终不如单回路仪表控制的好。 特别是反应时间比较长控制,无论怎样调节P I D参数均不能达到理想效果。
这是由于PLC自身原因造成的,还是需要进一步优化程序??
感觉PID调节最好的是福克斯波罗的761和762,然后就是各厂家的DCS,大华千野DB1000,国产的调节仪表没有怎么用过。

网友A:
你好!请问PID 有什么作用,一直也没有用到过

网友B:
用PLC做PID应该比一般的控制器做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PID 有什么作用,一直也没有用到过

の···  最基本的模拟量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做PID应该比一般的控制器做的更好。

逻辑控制PLC肯定比继电器控制的好得多,但是现实使用中调节能力的确不如单回路表。  难道是因为我程序做的还不够细?  除了在程序中坐上用触摸屏给PID赋值,还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C:
习惯用PLC做PID调节器,用仪表还要看说明书,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习惯用PLC做PID调节器,用仪表还要看说明书,麻烦。

你们做PID调节都是直接调用PID程序模块吗?  还是有什么更高明的处理?

网友D:
pID调节,关键P  I D 值如何设定OK 这个很难把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们做PID调节都是直接调用PID程序模块吗?  还是有什么更高明的处理?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D调节,关键PI D 值如何设定OK 这个很难把控

P  I  D 有时候怎么设置都不好使,感觉这个还是看硬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做PID调节都是直接调用PID程序模块吗?  还是有什么更高明的处理?

利用FOR——NEX 循环指令,直接编写,再配上斜坡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利用FOR——NEX 循环指令,直接编写,再配上斜坡控制。

有例子吗,能否给个引例

网友G:
PLC的采集周期要短,觉得更好控制一些,可能楼主参数没设定好。可以看看廖老师博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例子吗,能否给个引例

附件是三菱的案例,DDC部分为PID控制的PLC对应部分。其他无关程序已经删除了。
希望可以参考。
附件: 8888.rar (201 K) 下载次数:51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三菱的案例,DDC部分为PID控制的PLC对应部分。其他无关程序已经删除了。
希望可以参考。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