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能不能测量钢板厚度?

楼主(2016-04-17):
如题,我看有一种模拟量输出的超声波开关,有用过的吗?这种能用来测量钢板的厚度吗?

网友A:
超声波只能探伤,不能检测钢板的厚度,钢板的厚度一般还是使用伽马射线检测。

网友B:
确实有超声波测厚仪,需要 配合 耦合剂使用。

网友C:
我用超声波测量过,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的,但需要专用的仪表。
它是通过测量超声波在被测材料传播一个来回所需时间来判断被测材料的厚度。
如果用人手计算也可以,但比较麻烦。当年我搞钢轨探伤时就使用超声波探伤仪对钢轨的暗伤进行大小、位置准确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