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西门子S7 200 PPI通讯

楼主(2016-04-17):
实现按主站 按钮从站灯亮,按从站按钮 主站灯亮,但是 在电脑上只能搜到一台PLC,怎么才能搜到两台,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6-05-20):
两台PLC的通信地址不要相同,一台是02,一台是03分开就行了

网友B(2016-10-18):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请问您做出来了吗?
用什么电缆连接才能搜到两台PLC?

网友C:
用ppi向导即可,关键是站号不能相同,波特率必须一致,还有硬件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