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定位顺序问题

楼主(2016-04-17):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学生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给意见!
有一台设备,6个伺服马达,怎么编程可以让6个伺服马达按任意顺序工作(在HMI修改顺序步骤)。
有什么思路请大家分享

网友A:
做六個伺服運轉子成序,於HMI放入六個DM。
將六個子程序編入不一樣參數,如1~6數字
運動時由HMI隨意由六個DM指定就可任意編寫
六個動作了。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我有个伺服定位问题,两个伺服同时动作
运行一段时间就会不准了···
请教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C:
有没有高手给点建议啊

网友A:
給你一些方向,兩個四服用手動方式做兩位置
往覆動作.如0-1000-0紀錄伺服驅動器回受數值
,先行記下.
結果來說兩位置值,應該不會有變動才是,如有變動
檢查接線,是否有干擾,接線是否鬆脫.
還有看一下伺服說明書,接受脈波的設定值是否正確
以上作法是上位元沒錯誤做法,如演算錯誤,請檢查程式
是否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