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功能指令求解

楼主(2016-04-17):
各位工控大侠,三菱PLC程序功能指令 ADD D0Z0 K70 D1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6-01-30):
D0數值+Z0數值=?數據(DM)
數據(DM)+常數70放入D10
D0(K10)+Z0(K5)=D15
D15+K70放入D10

网友B(2016-04-18):
ADD D0Z0 K70 D10 ==> D10= D (0+Z0) +70;
如果:Z0=5;
D10= D5+K70
如果:Z0=10;
D10= D10+K70

网友C:
D0Z0相当于地址变量,或地址偏移

网友C:
D0Z0,假如Z0等于5,那么D0Z0实际上是D5,

网友D:
看手册变址指令应该就懂了

网友E:
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F:
变址寄存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Z0是变址寄存器 网上或者手册看一下具体怎么用的 然后再看下面的回复 你理解会更深

网友H:
学习了。。。用到什么还得看手册查。。。

网友I:
這指令用在幾個設備不斷循環時很好用
可以少寫很多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