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Q68DAVN输出异常求助

楼主(2016-04-02):
Q68DAVN插到基板上,CPU通电,接通24V后各通道马上有10V输出(试了2个模块都是如此),程序上智能模块的数据存储器已设置为0,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各位师傅,请导一下,谢谢!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首先把内存继电器清空,把输出通道关掉并监视确认。我原先碰到一个问题02hcpu运行一会8个da通道全烧坏,万用表测24v没问题,后来三菱来人用示波器测电压有问题,换了他们的开关电源后正常,建议先查程序设置,后考虑硬件问题
真诚感谢!我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改用了其它模块不用的输出通道,
输出全为10V的模块暂时不用,改天有时间到客户那里再按2楼的方法试一下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