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robot 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02):
如图,想知道为啥
ABB机器人软件不识别功能指令????!!!!

楼主(2015-08-19):
有知道的吗

网友A(2016-04-19):
能否看看其余program,client_socket是否定义?
另外软件版本号是多少?

楼主:
咋没反应的呢

网友B(2016-05-22):
你是用的离线编程功能吧?
因为你在新建机器人系统配置系统参数的没有选PC Interface选项,只有选了这个你所建的机器人系统才能识别这类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