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点常开常闭串,这是何解?

楼主(2016-04-02):
[attachment=146616] 如图,请问M0.0的常开常闭触点相串联,是何解呢? 是为了保证让“BIPOLAR”不为“TURE”吗?

网友A:
程序中有很多这样用法的,串是保证开,并是为了保证通

网友B:
这种写法很牛啊

网友C:
还有 ld m0.0 R m0.0

网友D:
这个是让它永远不会通! 你看下FC105那个接口的含义就知道了!

楼主:
要让它不通,那不是串一个运行时常OFF的点就好了嘛?不过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类似的点就是!
工控新人

网友E:
这样可以保证永远都不会通

网友F:
醉了的写法,属于懒人,不,属于很随便做事的。
这个西门子300、400mnl转换为实际工程量的功能,含义是连接到单极性输入特性的传感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让它不通,那不是串一个运行时常OFF的点就好了嘛?不过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类似的点就是!
200好像有 300的没有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H:
一定不会为“TURE”

网友I(2016-06-17):
永远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