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三菱JE伺服零速检测可以接到plc的输入端吗(即21和23端口)

楼主(2016-04-17):
另外下面两幅图怎么一个在即21和23端口加了外接电源一个没有加 [attachment=146618] [attachment=146617]

网友A:
基本上,
20、21為內部相通,其中一腳要接外部的 24V
46、47為內部相通,其中一腳要接外部的 0V
所以23腳位輸出為0V。 是可以直接輸入PLC的。
依樓主的圖為例。接法不同,但功能相同。
下载积分:+2(981041265) 真诚感谢!

楼主:
我可不可以用23脚接漏型plc的X000,47脚直接接漏型plc的0V构成一个回路(中间不接继电器),我要做实验,监控零速,进行两种模式之间的的切换,

网友A:
沒有這樣作過呢,但20、21 其中一個一定要接24v
手冊上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