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attachment=146622]
程序大概是用高速计数器接收皮带伺服反馈回来的编码器信号,电眼接输入中断扫描不停过来的物体
把每个物品挡到电眼时的伺服编码器位置记忆在D1000、D1002、D1004……里面
再用高速比较置位指令把当前伺服编码器位置等于D1000、D1002、D1004……这些数值加上固定位置差的数值的时候输出一个动作
程序没用中断的话能正常运行,就是编码器频率不能快于1S / 扫描周期的的频率,我用5U,程序扫描周期是0.25ms,编码器频率就
不能超过4000了,不然位置就不准了,如果用3U就没法用了,扫描周期100多ms
想用输入中断来记忆位置,高速比较置位的中断来输出动作
照上面程序,就是每次run后第一个问题能扫描传送出位置,第二个物体就不能去第二次触发输入中断了
请问要怎么改才能去第二次触发中断

网友A(2010-12-15):
  评分选定
引用 网友B:
通俗的说,中断就是中断你现在正在干的事情让你干其他的事情。

比如:你正在上家园聊天,你老板让你去买烟,此时,发生了一个中断,买烟回来后继续家园聊天。

中断的作用就是增强实时性而已。

真是太精辟了!哥你太有才了!

但还要注意的是,你走后电脑没关,网页保持老板对你说话时的状态。
——————————————————————————————————————————————
看以前前辈对中断的通俗解释,就是停在这个状态吧

楼主(2016-04-18):
[attachment=146623]
就是这样,每次开机M100是off的,第一次触发后就一直是on了,而且Z0也没有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