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 485通讯 灵异现象 求解释

楼主(2016-04-18):
各位高手:
小弟FX3GA 通过RS485连接了一个ID卡读卡器。能顺利读出卡内的信息,
可是当PLC有时关闭重新启动后有时就会出现读同一张卡时读出的数据就变了,比如一开始读出的数据是12345678,断电重启后读出的数据就变成-1113845了!!!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有可能怎么造成的呢,是我设置的D寄存器有问题吗,应该怎么设置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有时断电再上电会有灵异现象发生。所以PLC尽量在开机前几秒不要读取。这样再试试。

楼主:
不是上电后就马上读取数据的
是上电后过了一会在读取,数据就变了。而且变不回来了。
过些时候不知道哪次断电再启动后读取的数据就又变了。
我想问问是不是和我设置的D寄存器的位数有关系K4/K8或者K几几几有关系吗?
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B:
应该是和16位、32位有关系的!最好是用K2、K4、K6,不要K2、K3、K4这样!

网友B:
还有就是D寄存器也是最好用双数,然后也是相隔一个!

楼主:
收到大侠指示,还有一个问题。
我需要在梯形图里设置MODBUS协议的相关参数吗
M8XXX进行相关设定吗

网友C:
需要设定M8161,16位数据和8位数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