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淘宝买了PLC的485通信板,插好,准备连变频器的候晕了,怎么也找不到485口,请问是不是有的版本的变频器没有485口?还是用其他接口替代了,需要从其他的接口一根根铜丝接线来实现485功能?

还有,说明书上的PU接口,是不是就是网线接口?

网友A:
E700变频的PU接口就是RS-485接口。就用网线头子。少二根线。

网友B:
E700 的RS485接口在面板上,跟网线接口一样的。具体接线看说明书。

网友C:
PU口就是网线插口

网友D:
PU口就是RS-485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