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 200 PLC PPI通讯

楼主(2016-04-18):
我想让两台S7 200的PLC PPI通讯,设置完端口,只能搜到一台PLC的地址,不是应该可以搜到两台PLC 的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哪个是主 哪个是从设备?

网友B:
你是用电脑软件通过PLC的第二个通信口搜寻么?

网友C(2016-10-18):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也是只能搜到PC机用485-PPI总线直接相连的那个PLC,从站PLC搜不到
我的地址设的主站为2,从站为3

网友C:
我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我想问一下你是用什么电缆连接PC机、主站PLC和从站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