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QD75MH2双轴控制MR-J3-B系列伺服放大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6-04-18):
Q系列QD75MH2双轴Q系列QD75MH2双轴控制MR-J3-B系列伺服放大器 如何编程 它们的参数如何设置(绝对系统定位控制)控制MR-J3-B系列伺服放大器 如何编程 它们的参数如何设置(绝对系统定位控制)

网友A:
和QD75D4/P4设置一样,只是多了齿轮比,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也要在软件设置,比如刚性,负载惯量比
QQ:569456723

网友B:
在伺服软件里设置好点吧

网友C:
伺服总线控制的伺服只能在定位模块中设置伺服参数! 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