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这个程序程序应该怎么做啊

楼主(2016-04-18):
PLC台达EC的屏是台达07S411的1个编码器

网友A:
你把问题写详细一点!~~~~我都不知道你再问的是什么

楼主:
就是用编码器可以记录5组米数

网友A:
求大神吧 我不会用编码器·····

网友B:
。。。。。。楼主来搞笑的么
?

网友C:
一个编码如何记录5组数,除非5组同时开始记录,不同时停止才可以。单记录很简单吧,用高速计数输入即可,
下载积分:+2(就怕不学aaa)

网友D:
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手册上面有案例

网友E:
把线接正确了,直接算清楚转换关系转化下高速计数器的值

网友F:
高速计数器,然后用传送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
描述得不够详细

网友H:
把问题描述详细些。看你的精度要求,好像不是太高,可以考虑使用软件计数器更为灵活。

网友I:
一个编码器多组计数,问题不大!
哪个大神这个程序程序应该怎么做啊
http://ymmfa.com

网友J: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记录五种不同的数据,这个其实也好办,在屏里写个宏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