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1) 故障安全型的PLC在硬件模板的设计上与普通PLC是有区别的。 比如,在输入、输出模板上,都是双通道的设计,可以对采集的信号进行比较和校验;另外,在模板上也增加了更多的诊断功能,能够对短路或者断线等外部故障进行诊断。另外,安全的CPU通过一定的校验机制,可以保证信号在PLC内的传输和处理都是准确的,而普通的CPU则不能处理安全的信号。

2)故障安全型的PLC是经过安全认证的,能够被用于安全系统,也能被用于普通系统;但普通的PLC不能被用于安全系统。

3)安全程序中的标准安全功能的功能块也是经过安全认证的,普通程序的功能块是没有经过认证的。

4)安全型的PLC之间的通讯是通过PROFIsafe协议来保证数据安全的。而普通的PLC之间的数据交换是通过PROFIBUS 或 PROFINET 协议来保证数据安全的。而PROFIsafe 协议是加载在PROFIBUS 或 PROFINET 协议层之上的,在数据中增加了更多的校验机制,因此可靠性更高。

另外,故障安全系统中可以将安全模板与标准模板混用,也可以使用标准的PROFIBUS 或 PROFINET网络进行安全数据的传输。

网友A:
怎么知道是安全还是普通的呢?

网友B:
同上问题,楼主明示一下

网友C:
三菱的型号很少,国内基本没有见过。其他牌子就更不清楚。

网友D:
讲的详细点让我们学习学习好吗

网友E:
看型号不就知道是不是安全型啊,

网友F:
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