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指令incp + 脉冲 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 incp指令的扩展使用方法。
每 0.7秒 加1
每0.9秒加2
这种不是整数的加1指令能用incp吗?不能的话用什么指令。
大大们解释的时候,请说一下是什么型号的哦

网友A:
定时加就行
我知道定时,但这0.7秒怎么定呢。

楼主:
还是我
我自己做的,0.2秒and0.5秒 感觉完全不对啊。
求解答

楼主:
还是我
终于搞懂了,谢谢1楼
下载积分:+3(sjm213) 感谢分享!

网友B:
定时器呀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