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三菱伺服绝对式定位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谁有三菱FX系列PLC用绝对式定位系统的案例,求分享。
主要是PLC跟伺服的数据传送方面不是很理解。
跪求大神们分享~

网友A:
PLC依靠特殊功能模块跟伺服进行数据传送;
硬货请研究运动CPU手册或QD75手册,不管懂不懂看两遍再讨论!

楼主:
谢大神指点。。
引用 网友A:
PLC依靠特殊功能模块跟伺服进行数据传送;
硬货请研究运动CPU手册或QD75手册,不管懂不懂看两遍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