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求老司机解答。

网友A:
标准库请阅读系统功能手册以及标准功能手册,在Step7的安装目录下会有。

其他库请阅读安装库光盘内手册,如CP341模块的附带光盘。

Good Luck~

网友B:
OB  组织块
FB  带背景数据块的功能块
FC  功能块
DB  数据块

//这里面除了OB1外,其他按需使用。

OB块是相当于公司一级管理程序,每个OB块有特殊的定义,执行其定义的功能,OB1是必须的,其他OB块根据需要选用;
FB是功能块,特殊之处是带有数据块,可以进行数据的存储;相当于采购部和销售部,有自己的仓库;
FC是功能,跟FB大体一致,区别在于没有自己的仓库,每个月底盘点之后自己的账目要等于0,不等于0的话这些盘盈或盘亏的数据也不能作为最终依据,鬼知道这些是因为克扣外协厂家产生的盘盈还是自己管理不善造成的盘亏;
DB是数据块,相当于仓库,所有的数值都要在它里面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