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相计数作用

楼主(2016-04-18):
PLC AB相计数时,如何在文本屏上显示当前是正计数还是反计数?谢谢

网友A:
一直没有用过AB相,同样困惑,这东西到底如何实现,具体应用在什么行业!?
QQ:569456723

网友B:
最简单的大于当前值就是正,小于当前值就是反,有些PLC有相应的标志位。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比较下不就出来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有用过AB相,同样困惑,这东西到底如何实现,具体应用在什么行业!?
与行业无关;
与编码器类型有关;
选用AB相的编码器,而且想要应用AB项的功能,就对应该功能的高速计数器进行硬件接线;
如果不需要,完全可以将其用于单相计数器一样,只使用A相或B相进行计数。
但单相计数器的数值增加或减少需要特殊辅助继电器来实现,而AB相高速计数器则可以自动实现增减功能。
下载积分:+2(就怕不学aaa)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轻松的小木屋) 热心助人!

网友E:
看你如何定义,例如 当要显示的计数值增大时是正计数,减小时是反计数 ,如果反了只要把A、B相线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用于定长,使用AB相计数定长优于使用单相计数
永远年轻

网友G:
大于0为正,小于0为负数,那么你要选择为有符号,还是无符号,正反方向为,若A相大于B相90度,为正,若小于为反,这就看你实际需要了

网友H:
线缆设备计米器,三菱选对应高速计数器,正传加,反转减

网友H:
要用编码器哦

网友I:
只要你定义了正方向,反过来就是反方向了。如果是反的,编码器AB相对调就行了。读取计数器里面的数值时会显示正负的,这个不用我给你说是正转反转了吧。还有触摸屏里面寄存器得定义为有符号32位的

网友J:
4楼说得行清楚。

网友K: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编码器转速又快3600线的还不如用500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