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打夯机中的作用

楼主(2016-04-18):
如何通过计数器自动调整绳的松紧度?谢谢

网友A:
这个得把关系描述清楚,计数器是干什么用的,和绳子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把关系描述清楚,计数器是干什么用的,和绳子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