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度转盘分度45度如何利用PLC控制

楼主(2016-04-18):
开机转盘在任意位置且轴已锁住(初始化状态),且不在8工位任意一工位上。如何调试和写程序。
个认为先精确点动变频器电机转到1工位吗?再清零编码器计数,然后再点动编码器正反转计数到2号工位,记
录计数的脉冲个数,就是45度!轮流8个工位后,好象误差很大?
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和停止(带刹车)加旋转编码计数

网友A(2015-08-19):
用绝对值旋转编码器

网友B:
用步进加编码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2016-04-18):
这个用电机做分度功能,和机械设计关系很大的

网友D:
如果是三菱的,有一个旋转工作台专用指令,

网友E:
分割器不行吗

网友F:
用步进准一些。

网友G:
用个步进再加个原点开关应该可以吧

网友H:
如果对工作速度和精度有极高要求,纯电器控制不太好解决!需要机械支持或辅助!

网友I:
用分割器多省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J:
分割器+绝对角度编码器,用编码器的角度值来控制所有的动作,保证你连原点复位都可以省

网友K:
你这样的话,加编码器有用吗?跑多了能倒回来还是没跑够继续?

楼主:
10楼的大侠!分割器能否再详细介绍下!我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通过变频器控制的!

楼主:
说错了,是9楼的兄弟!能再详细介绍下分割器吗?

网友I:
不需要编码器。加了编码器也没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L:
我之前做过一个项目,动力也是伺服电机,工站36工站,靠脉冲根本没法做,后来做法是这36工站上面都有加工时的定位孔,每次转一工位时候检测,这样不就准了?

网友M:
用分割器精准省事

网友N:
精度高的话分度盘必须要加定位销,这个不仅仅是电能解决的问题,就算你分割精确,机床在加工的时候没定位也会产生位移的。

网友O:
转盘分割器产品描述,工作原理

入力轴和出力轴的联接必须注意轴向对准,并避免留下任何的间隙。可采用齿轮、联轴器、皮带轮、链轮以及圆形转台等。
      根据不同工厂的不同使用场合,入力轴可选配定位凸轮和感应器、刹车、电磁离合器等,出力轴可选配扭力限制器。
     凸轮间歇传动机构已被广泛应用于包装、印刷、制药、化工、烟草、电子电器、玻璃陶瓷、汽车制造等自动化生产线及各种通用机械设备,它们作为自动化机器的核心传动装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入力轴每完成一个360°旋转,出力轴便同时完成一次分度运动(静止和旋转)。
在一个分度运动过程中,出力轴运转和静止的时间比,由凸轮的驱动角来决定。所谓凸轮驱动角,是指入力凸轮驱使出力轴分度所需旋转的角度。该角度越大,运转越平稳。入力轴走完驱动角,出力轴便开始静止。出力轴静止时入力轴所旋转的角度称为静止角,该角度与驱动角的总和为360°。驱动角与静止角之间的比为机构自身的动静比。
      分割数(分度数)是指出力轴旋转一周所需停留的次数。对于大的分割数(16、20、24等)而小的中心距的凸轮机构,本公司采用曲线2DWELL来完成,入力轴每旋转180°,出力轴完成一次分度运动,即入力轴每旋转一周,出力轴便完成两次分度运动

网友J:
自己弄的设备,当然,这图片我是隐藏了好多的,只显示了其中一部分,先前发的图片就是这台设备的。

楼主:
从初始状态如何分割到45度我还没有理解。也就是分割8份!我要说的是,初始状态是在任意位置且不在任意分割点上,如何精确转到45度上!请教大哥了

网友P:
步进电机可以很简单实现,异步电机太不容易控制了

网友Q:
你这问题是工位本身安装不等分,不平均,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分割器+绝对角度编码器,用编码器的角度值来控制所有的动作,保证你连原点复位都可以省

请教,编码器给plc信号,怎样编程转换成到一定角度就接通的M软原件?例如编码器0-5度,M0为on,5-10度,M1为on。

网友S:
直接用伺服加plc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R:

请教,编码器给plc信号,怎样编程转换成到一定角度就接通的M软原件?例如编码器0-5度,M0为on,5-10度,M1为on。

这是松下的,把R改成M就是三菱的了
当然当前值还要再换算一下,
因为每个人用的编码器输出线数不一样,分辨率也不一样,
我图片上的是格雷码的
  • 下载积分:+2(zhengf1989) 真诚感谢!

网友T:
    我们厂以前好像是用凸轮控制器+分割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