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16-04-18):
A-B-C-D-E按顺序开启 全部自锁停留 E停留1.5S后逆向顺序关闭
疑问:我全部用时间延迟安全吗

网友A(2015-08-19):
实践验证你的结果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2016-04-18):
安全;
程序编制后可以先行模拟,再实际接线验证。

网友C:
安不安全主要看你的外围设备的 这样去控制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比如碰撞 干涉等等 内部的编程只是给外围设备注血 这个血型对不对就要具体看了

楼主:
在这个小设备上是没有任何干涉的,所以我才这样编写。本人是没有电气设计经验,所以有这样的疑问。请问三楼楼主,如果在结构有可能干涉情况下,程序里是否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呢?
下载积分:+1(yt200338)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