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读取&写入智能功能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请问如何使用GX Works2读取和写入智能功能模块里的相关参数,我在连上PLC后直接读取程序加参数,然后在打开的程序中添加智能功能模块,然后I/O分配,这时候里面的参数是模块里面的参数吗?如果不是应该怎么读取,修改之后怎么写入呢?谢谢!

网友A:
智能模块也有参数的就在主程序第2个选项卡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