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U怎么用modbus rtu和威纶触摸屏连接?

楼主(2016-04-19):
如题求助怎么用modbus来和威纶触摸屏进行通讯?是不是一定要添加通讯模块才行啊?如果用RS的话要怎么写?

网友A:
有专用的连接电缆,不用写通讯控制的
真诚感谢!
我可以通讯上触摸屏,但是我想用modbus通讯试试,请问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