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控制西门子PLC 启动和停止,硬件还需要在PLC输入端连接开关么

楼主(2016-04-19):
组态王控制西门子PLC 启动和停止,硬件还需要在PLC输入端连接启动和停止按钮么?
硬件连接了开关按钮的话,组态王中控制输入状态会改变按钮的状态么?
还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可以不连接,组态王控制PLC内部点就行。
也可以连接,外围接线连接PLC的实际点。
任何情况下,组态王都不会改变按钮状态。
明白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