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RS232通讯

楼主(2016-04-19):
三菱PLC RS232通讯
通讯设备:仪表
现在欲传送ASCI码 +500(-500)给仪表,但是要以触摸屏面(FUJI)输入,输入的是十进制的+500(-500)
请问各位先进该如何做比较好?

网友A:
用转换指令转化一下再发送给仪表,一般我做就是转16进制的ASC就可以发了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B:
转换assci码然后再定高低位

QQ:346994482

网友C:
三菱的,m8161是确定8位,还是16位然后是看你用哪种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转换指令转化一下再发送给仪表,一般我做就是转16进制的ASC就可以发了
请具体说明如何做,搞得我头昏脑胀(请包容第一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