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系列plcd区锁存问题,蒙了!

楼主(2016-04-19):
[attachment=146712] L系列plc d区锁存区是0-12287 我在程序里只用mov k1 d5000 为什么编译提示
使用了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中设置的软元件范围的软元件。请重新修改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的设置范围,或重新修改在全局标签中分配的软元件、程序中使用的软元件
请教了!!!

网友A(2015-08-19):
改成7000试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2016-04-19):
你看下这里面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