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9):
大家好,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控制器位三菱3UPLC, 动力为信捷伺服电机,同步轮送线材,送两段,比如设定总长度为1000MM,第一段位200MM,实际送出来可能只有180MM《每次不一样,反正是短》,第二段送800MM,可能只有780MM。起初以为是起步瞬间速度过大导致打滑,后将伺服电机加减速时间加大,会稍稍好一点,但是这样还是达不到客户给的公差要求《公差范围是正负5MM》,而且这样效率跟不上。后我加了一个外置编码器,我的想法是,我每次送线的长度靠的是编码器的数值来确定线材长度,问题在于,起步的时候有加减速,没关系,但我无法确定什么时候编码器是数值到了,所以我也就无法提前减速,这样一来,伺服从我PLC给他停止到真正停下会有惯性,过冲,因为是送两段,两次下来,误差基本上在5MM多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5-08-19):
有么有人还有其他办法?

楼主(2016-04-19):
不要沉啦!

网友A:
换其他伺服试试
QQ8399186

网友B:
你设一减速区域具体长度需现场调试(50~100mm),输入长度时,自触摸屏中将减速区减除,执行程序时,到长度-减速长度时,跳转执行减速程序后停止。

网友C:
伺服外加编码器,构成闭环控制即可

网友D:
每次送料的长度大致在什么范围(少送多少),考虑加一个滑差补偿。
重新调整送料机构的摩擦系数,使滑差减到最小,考虑送料机构加预送料电机。

网友E:
电子齿轮比的设置有没有问题,以前用过误差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F:
一般伺服电机走的肯定是准确的长度,但同步轮带动的线材走的就是不确定的长度了。
这种情况,就需要外部反馈控制。
可以加编码器自己做。
更高精度、简便的方法是使用有闭环反馈功能的伺服控制器。

网友G:
楼主已经知道机构打滑,为什么不增加机构磨擦力?

网友H:
不是控制器问题,,你是电线吗,,是不是比较粗或者是有外护套的电线。。。

网友I:
可以设定长度运行,同时检测编码器脉冲数与设定脉冲作对比,在设定的脉冲走完后再走相差脉冲就好了,绝对可以实现正负5MM
在路上。。。QQ:1186037532

楼主:
回复8楼,我要查一下我目前的伺服是否支持,谢谢!

楼主:
回复9楼,我也想改啊,问题在于我只是电控,机构工程师不愿改,我有什么办法?

楼主:
回复10楼,确实就是那种电线,就是我们家电视机信号线,中间有一根铜丝,还有屏蔽线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