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重锤打夯机的PLC改造程序

楼主(2016-04-19):
传统重锤打夯机,只有刹车和离合,设计用plc能根据地质的软硬自动调节钢绳的松紧(可以固定下落多少下后调节钢绳的松紧度),谢谢

网友A:
地质松紧如何检测?
就是通过一定锤落次数后重新调节钢绳的松紧度

QQ:346994482

网友B:
砸的越深钢丝绳就松点(砸的深了钢丝绳的长度就够不到地面了),砸的浅就紧点?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