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松下A5系列与变频器同步

楼主(2016-04-19):
各位大大:
用松下A5系列伺服电机与变频器速度启停同步,
假设线速度为120mm /秒
如何让伺服做到与变频器同步.?
变频器非匀速运动
还请大大们踊跃的讨论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A:
没有绝对的,只能相对的。必须要有缓冲区,不然料带会放到地上或被拉断。我们老板一直叫我想这个问题,我也是这样说得,因为我看过小日本的放料机和富士康的电解车间,这些厂都是有钱的厂,能解决的问题就算花一定的代价也会研究出来的。

网友A:
伺服马达的相应速度虽然快一点(伺服必须工作在转矩模式下),但是你必须得要一个响应速度很快的检测设备来检测,而且检测精度要很高。现目前很多设备都是运用PID运算方式,微分和积分都需要时间,在没输出之前,如果料带已经掉地上或拉直了,这个微积分时间就相当于拖累了你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