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如何实现步进电机的示教操作

楼主(2016-04-19):
各位前辈,我要用CP1H控制4个步进电机,实现类似于示教的功能。就是说按下运动按钮步进电机运行,记录脉冲个数,再按下重复按钮,步进电机能够运动相同的脉冲数。
因为是示教模式,所以电机运动不能用PULS提前设好脉冲个数,要用SPED持续输出,松开按钮用INI停止输出。
之前考虑过用高速计数器进行记录,但高速计数器需要24v的输入,好像脉冲输出不能直接接入。
请各位前辈提供一下思路。
-----------------------------------2016年4月22日更新--------------------------------
初步实现了示教功能,用PRV读取当前脉冲值配合PULS和SPED
目前问题是电机反转时当前脉冲值为负数,无法直接用于PULS指令。要自行取反还是有其他好的解决方法吗?
附上不完美的欧姆龙步进电机示教程序[attachment=146839]

网友A(2015-08-19):
用PRV指令读出脉冲数
谢谢你的帮助
我用PRV初步实现了示教功能。但有一个问题是当电机反转时脉冲数为负值,无法直接用于PULS指令。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还是只能自行将脉冲数取反?

网友A(2016-04-23):
负数变正用绝对值的方法,CP1H以上的PLC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