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9):
每隔几个小时,私服轴就会报警,断掉电源,手动操作,寻找原点,然后自动运行,正常运作几个小时,又出现报警,做何解释?(设备是一台单机,中间有一节流水线输送带,输送带下是一个气缸,使其上下移动。这样上上下下升降,会不会引起私服震动,从而报警?)

网友A(2015-08-19):
读其故障代码,在找原因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伺服?报警的故障代码是什么?这些基本信息都没有,很难判断的。

网友C(2016-04-19):
首先要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伺服?报警的故障代码是什么?这些基本信息都没有,很难判断的。

貌似是过载保护,松下的伺服不熟悉,可以参照松下伺服的操作手册,再用松下伺服的监控调试软件,进行运行电流波形图查看,应该可以看出一些情况。
松下medkt7364ca1
代码16
私服报警如果找不到原因,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暂时断电重启消除报警?这样对电机有没有伤害?

网友D:
请楼主将基本信息写清楚

楼主:
松下 MEDKT7364CA1
代码16

网友E:
延长加减速时间试试,或者检查一下电机接线、插头是否有松动或电机线断路导致接触不良,更换电机线试试!

网友F:
过载,监控下负载能力值
就目前情况来看,应该是过载

网友G:
08年做台达技术支持的时候遇到B系列伺服驱动产生类似的问题,那时候台达伺服不算成熟,不过这么多年了台达伺服应该改进很多了。

网友H:
观察报警是不是在同一位置?
若是就要检查丝杆是否有憋劲的地方。我这边小设备,一般手盘无阻力。楼主可以对比的试一试;当然电机线是否在某个位置内部被拉断也有可能报过载。
若报警不在一个位置,联系楼主所说驱动模块震动较大,那就要隔离震动区域,或者加减震胶盖试试了。

楼主:
谢谢各位发表意见,就今天运行情况看,根据电流检测,应该是过载保护

网友I:
观察下停机的位置,检测下电机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