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15-08-19):
请教各位 欧姆龙编程指令不太熟悉 ,我现有一台220V的马达 只有正转 且有三段速度高速 中速和低速 通过三个继电器控制,满足条件一启动低速,条件二启动中速 条件三高速 其中条件1,2,3 会由于挑起温度变化 会有变化 即速度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当实际压力大于设定压力时,此时要是运行在低速就变成中速,中速就变成高速,高速就没有变化,这个程序各位有没简单的思路 谢谢!!